TCL笔记本开关机都要白屏一下

楼主(2012-03-12):
TCL笔记本换了高压条后,开关机都要白屏一下,怎么意思。

网友:
信号不同步,建议找根原装一样的高压换上去

网友:
是,同意楼上的,信号供电不同步

网友:
是不是楼主没有从EC上飞线。而是从其他地方直接飞线的。造成先开背光

网友:
楼主的是改的高压开启信号吧?

网友:
信号不同步

网友:
要飞也得找屏供电3.3V上飞。

网友:
改高压板控制线

网友:
换一样的高压板啊

网友:
信号不多吧

网友:
信号不同步0哦

网友:
谢谢了。问题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