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2-03-12):
V星K8N ,MS7125,939单芯片
原来板子好用的,只是网卡坏了,CPU供电有几只鼓起来了,本想拆下清灰然后换电容让他继续服役的,结果清灰后就挂掉了
现在是接电会自动开机,但不走码,粗测了下电压正常,这个问题是?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先换电容。估计电容已经极限了。你一碰正好出问题了。

网友:
单桥的板很容易空焊的,可能你换电容的时候搞空焊了,压一下桥试试

网友:
自动上电的话。先量一下开关脚对地阻值,判断一下是不是上电电路或IO坏。

网友:
清一下BIOS试下!

网友:
感觉电容没换好,是否碰断线了呢? 检查下

网友:
测下mos管,清灰有50%几率击穿元器件,空压机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