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s620显示镜头错误,有时正常,

楼主(2012-03-12):
一个尼康260的相机,有时候开机拍照正常,偶尔开机散焦,然后就显示镜头错误。我对相机虽然也修过几个可不是很熟悉。想问下这个问题是镜头组件磨损阻力大引起的,还是排线什么的问题。好不好拆、该怎么解决。望朋友们告知。谢谢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回复呢
版主在吗

网友:
260的镜头不难拆了  属于比较简单的  应该是里面有什么地方卡住 你拆装下试试

网友:
重点查下对焦组件

网友:
检查对焦部份的光电传感器和所连接的排线。

网友:
Nikon  s220相机
顾客自述:镜头伸不出来
实际检测:在开机后,相机报“镜头错误”
1.首先排除光电断路器排线断的通病(飞三根线)装机后故障依旧。
2.装机后,怀疑飞线断了一根,拆机检测,结果真的跳起一根,重新焊接,装机测试,故障依旧。
3.此时想起此类镜头有镜头总排线断裂的通病,检测时发现镜头总排线被折断,于是更换镜头总排线。
4.重新装机后,相机能开机,镜头伸出,取景正常,自动对焦正常,摄像正常,拍摄正常,照片有白色横条纹,

网友:
首先考虑排线,得开机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