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5X关机又自动重起

楼主(2012-03-12):
请问各位高手,华硕A8N5X系统已装过多次内存,显存也换过OK次,如果点正常关机又自动重新起动。请给下维修思路,小弟在些万分感谢!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呀?还有硬盘,CPU等

网友:
刷BIOS程序

网友:
换了I/O当然用了半小时多次起动可以正常关机了,但第二天 早上起来开机再关机又是自动重起了

网友:
应该 是电源内有灰尘短路造成的..卸下青灰就OK 了

网友:
就是早上刚开机几次就开机它还是自动重起的,到下午了才可以正常关机,一旦到第二天又是这样,电源换过了也是这样!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

网友:
嗯,我会再刷下看行不,谢谢楼上

网友(2012-06-04):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在BIOS的电源管理选项里有一个有关关机后电源是待机还是重新启动的选择项,先看看那个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