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M4N68T-MLEV2求助!!!!

楼主(2012-03-12):
华硕M4N68T上速龙250CPU,点不亮,诊断卡跑D3,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检查CPU供电1.2V,内存供电1.52V,和0.76V,单桥7025-630-N-A3供电电压1.25V,点复位健有3V电压跳变。换过单桥故障依旧,特求助于各位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华硕

网友:
内存的总线时钟呢。还有内存的复位。

网友:
查下内存的数据线与地址线,总线电压。如果正常,就直接刷BIOS。

网友:
换个CPU看一下。

网友:
D3说明没有过内存呀,重点检查内存相关的线路

网友:
内存槽子上的3V看一下 再看SMB总线的数据和时钟

网友:
检查内存插槽 跟spd 电压

网友:
楼上分析得很好......受教....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槽SPD 3.3供电,这个板型内存槽下面很容易烧线.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帮助分析,内存SPD的3.3V电压有,CPU和内存换到别的板子上能点亮,BIOS从0304刷到0902,现象依旧,请问还有那些地方要检查

网友:
换内存试了吗?测内存槽周边电阻电容看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