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主板短路

楼主(2012-03-12):
该主板观察没有被烧坏元件,之前的故障为开机无复位,更换MS-7后,出现短路保护.测5V、12V、3。3V对地电阻分别为275、8K、2K,测所有场管,没有短路,请高手指教。
谁有该主板的详细电路图,共享一起,感激不尽。

网友:
可能是你换的MS-7是坏的,再找个好的换上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  高手出来解说一下    我手里有好几个电压都正常就是不亮机

网友:
用电烧一下试试看

网友:
供电查完了吗。其实所谓供电时钟复位。都 是可以查到电压的。你细心耐心的在查查

网友:
看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可能还是MS-7的问题

网友:
ms-7坏的很多,其实也难焊,我IO能焊的起来,有时候这个不行。还有一些像6566之类的电源管理芯片也难焊,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