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外接显示器,能烧笔记本什么?无思路维修,

楼主(2012-03-12):
今天同行送修一个本
他进了20台液晶,一台一台插笔记本上实验。当插入第8台的时候 ,本黑了。。
因为很多这样的本,拆了个好本,对着量
没发现接口处有异常
实在没办法,上了下BGA加焊,也老样子

电流跳变不一样

坏板子没到显卡,1.24就又循环跳变了
好板子。电流到1.46A就显示了

BIOS也颠倒位置也一样

外接,内屏,都不亮,无从下手了,无思路维修,

PCB/NUMBER:37GV30100-C0
M/B BD V30SA1 R:C
方正R310

网友(点评):
换显卡吧,挂了! 主板像是方正的,还是海尔的

网友(点评):
打下显卡上的电容,看有没有短路的,最小不能少于3 欧姆

网友:
查查显卡部分电路,

网友:
恩。看看千卡部分。!

网友A:
这个先看不显的情况下按键有无反应,主要是看下大小写键有无作用。个人认为找外接VGA的处有无与3.0V(也可能是3.3V没有图不确定)有关的电路把这个电压拉低。。

网友(点评):
大小写键无作用 没有跑到显示卡

网友:
是不是转换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VGA接口中有5V供电的,检查一下

网友:
主要还是要从外接电路那边查啊

网友:
开始学基础,还没到这步,帮不上

网友:
到个好板子的显卡试试。。。热插拔造成的。。。

网友B:
一定要找一个好的CPU试一下。

网友(点评):
关 CPU什么事情啊

网友B:
你找一个好的CPU试一下,频率 为800的,你会找到灵感的。

网友(点评):
这位兄台这么牛?不过看你级别很高的,希望你不是在忽悠我们! ?

网友:
COMS放电试一下 如果还不行查查接口电路所连接的地方 或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电流都上1.24了,说明CPU都工作了,问题在显卡了。

网友:
VGA接口电路    不行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你放在那两天,自己就会好的。

笑 让我想起 以前的时候  老板就说 什么坏了就放一段时间就好了 电容鼓包也能不鼓包了

网友:
有的时候有些机器就是放放就好了的啦

网友:
观摩学习一下,期待你的修复

网友: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接口是不是损坏了导致的呢???

网友:
你是看看接口那的电压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能否把此板BIOS上传呢?我非常需要!

网友:
嗯,VGA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找一个好的CPU试一下,频率 为800的,你会找到灵感的。

不解,换了cpu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找一个好的CPU试一下。

不相信,等修好了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不相信,修好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解,换了cpu能点亮?

这个机器我修过,你直接换一个OK的CPU就OK了。

网友:
像是神舟的F4000
呵呵

网友:
看看是不是3b或5b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从哪里出的问题还是从那里下手吧。从VGA口测量起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吧   再做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多数换显卡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看不显的情况下按键有无反应,主要是看下大小写键有无作用。个人认为找外接VGA的处有无与3.0V(也可能 ...

找去北桥的有个电压好象是3.3V还是3.0V的,这个电压低那就是不会显的。

网友:
期待你 修复,学习一下

网友:
跑下线路,有一样的本可以替换下`!

网友:
外接vga口 频繁 简单的 会把 vga口的芯片烧掉 狠的就烧显卡了

网友E:
不知道LZ搞定没 我手上的一台也是同样故障 客户在上家 修过显卡   我直接换了显卡 还以一样跳变 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LZ搞定没 我手上的一台也是同样故障 客户在上家 修过显卡   我直接换了显卡 还以一样跳变 不显示

没有修好
是不一块的吧?
我想估计是显卡挂了,花个显卡实验下,但是想到 风险大,汇报少。就换个同行like

网友:
是R411的板啊,呵呵,外接部分有个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