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XP启动到XP LOGO的时候死机

楼主(2012-03-12):
一台兼容机,系统启动到XP logo,滚动条走完之后就死机了,求思路。硬盘MHDD扫过,无坏道,只有棕块2,红块1,绿块22。内存无坏块,换内存亦无效,显卡是新的,应该也不是显卡问题。
显卡
硬盘

网友:
放下电看看,这样的问题我放电好过。
海南鸡饭
谢谢,再不行我就放电试一下。

网友:
看可以重装系统不 可以就试一下

网友:
主板问题吧 我见过

网友:
先确定是那里问题。在做调查!

网友:
看下内存 桥

网友:
主板CPU皆有可能

网友:
bios 南桥 接口外设短路都会有此现象

网友:
多谢诸位,刚才小弟试了一张ghost 7的安装了一下,却可以进入系统了,但是启动到XP logo的时候仍然非常慢。
现在又在换XP的光盘,继续试。

网友:
可能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