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12V短路

楼主(2012-03-12):
onda96gso开机上电保护
核心的对地阻值是1核心没短路

显存的对地阻值44也没有问题

外接12V阻值500多正常

原来是金手指12V对地短路了,导致上电保护

发现问题出现在一个mos管上 短路了

更换后问题解决

此卡修复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发的好不好。。有什么不足之处还请大家谅解

网友(点评):
LZ手带金表,手持高档万用表,还有哪无敌诊断卡,装备精良啊!

网友:
第一张图应该是最下边的。。。第一次上图还弄不明白

网友:
问几个问题:
1、第一张图那张带数码管的卡是什么卡?
2、楼上说的测量核心和显存对地阻值,我看图片是量核心和显存的供电电感的吧?

网友:
就是侧板卡呀只不过能刷主板的bios吧。。本人修显卡主要是看个跑不跑过核心的代码
测核心和显存的对地阻值就是量核心和显存的供电电感。。量电感比较方便要是量mos也能量不过不如电感来的明了

网友:
那么大的诊断卡,功能很强的吧

网友:
          好大的诊断卡呀。

网友:
刚刚发诊断卡,现在又转万用表了?

网友:
金手指的供电和外接供电有什么区别?

网友:
象这种情况一般核心供电的场管击窜的多,首先打它们的G极对地阻值

网友:
怎么全是这么大的卡呀

网友:
此诊断卡成亮点了!

网友:
诊断卡看起来不错,这是什么诊断卡?

网友:
诊断卡看起来档次不低啊。呵呵。

网友:
哦~~又是这个卡~~好厉害的感觉~~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那诊断卡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