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v3700干完显卡死机

楼主(2012-03-12):
hp v3700先是花屏,干了显卡就好了,不过现在老是死机(假死),
在系统里面死机鼠标可以动,其它的都不行了,开关键关机都没反应。
只能拔插头,不进系统在BOIS里面也死。  有同志遇到个么。还是要换显卡芯片?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吧。拿下来重做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重新植一下。

网友A:
北桥被你干虚了

网友:
继续 做显卡

网友:
同意楼上,显卡可能性不大,做做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被你干虚了

北桥应该不会干虚吧,开机摸上去不烫手,就显卡现在有点烫。

网友(点评):
显卡温度本来就不低吧,北桥虚了也不一定就高温吧

网友:
也有一块板子,进不了系统,一进就说磁盘出错,烤了SB故障依旧。

网友(2012-04-18):
还是芯片,换显卡芯片。

网友:
重新植球吧 那样能可靠些  今天有个D630拿来能开机指示灯能亮下就掉电,电流到0.07就掉,显卡以前加焊过,上手就摘掉显卡后上电正常,重新植球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