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视器红屏

楼主(2012-03-12):
师兄们,显视器红屏是啥问题????????????

网友(点评):
多是灯管的问题。换个屏试试。

网友(点评):
1,灯管老化。2驱动板MCU有问题,3VGA线有断线

网友:
VGA线坏了.换一条

网友:
不是灯管问题吗?

网友:
满屏的红  还是说某一部分(上部或者下部)红....前者的话 造成的原因可能包括VGA线. 后者的话一般是灯管

网友:
分析得得体!维修经验丰富!

网友:
红了不是灯管问题吗

网友:
同意楼主,要区别对待!!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老化所致,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1,灯管老化。2驱动板MCU有问题,3VGA线有断线

网友:
同意

网友:
先简后烦 先换VGA线 然后在看灯管

网友:
显示器发红一般就两个问题,一时VGA线问题,一是灯管老化漏气导致。你换换看啊

网友:
灯管坏了, 换个板测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要是全部红的话  那可能是驱动板坏了  刷个BIOS有可能就会好了

网友:
要不是VGA    要不就是灯管

网友:
应该是灯管吧

网友:
红屏:1,常见灯管老化   2. VGA线坏  这个不接信号时是好的,     3 ,MCU程序坏  与VGA线坏有点相似, 常见于联想的15液晶上,

网友:
大多是灯管

网友:
全部是红的  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是crt显示器吧,应该是老化了

网友:
第一当然会考虑大家所说的灯管。  但你也别忘了要考虑主机显卡、昨天一客户就说他显示器红屏拿来修,结果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单点灯管试一试。。

网友:
灯管问题 每根都测下就有结果了

网友:
灯管或程序的问题

网友:
大多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