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最好卸载掉qplus

楼主(2012-03-12):
最好去掉qplus,三六零卫士,之类的软件,这样的话速度会快很多.今天有一个客户就是这样的,只有1G内存,我給卸载了这两个qq和卫士的软件,启动速度快了几秒钟.

网友:
...Q+本来就很耗内存的,。

网友:
是吗   以后试试

网友:
发现许多电脑里面都有360的系列软件和qq的系列软件同时启动,整个电脑都被这两家霸占了。

网友:
都是垃圾软件,老机子跑不起来的

网友:
可以设置为开机不启动啊

网友:
关键是控制启动项和启动服务

网友:
现在病毒少了 ,垃圾软件多了。。

网友:
是啊,这些东西很占系统的

网友:
我遇到过客户电脑老的很,内存还512的,启动项十项只多。想想那速度

网友:
一般512内存的,只装一个360卫士就差不多了,其它安全软件装了也是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