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蓝屏什么测试软件好用啊?????

楼主(2012-03-12):
死机蓝屏什么测试软件好用啊?????

网友:
新手学习中,蓝屏查蓝屏代码吧。。死机原因用软件测得出来吗?

网友:
我是新手, 不会答见谅

网友:
先用mhdd测试硬盘是否有坏道,再用微软内存测试工具测试内存是否有问题。另外,还能根据蓝屏代码进行分析。。你记下蓝屏代码发这里,帮你分析。

网友:
mhdd       很有可能是硬盘问题,如果硬盘没问题,就是系统问题了,重装系统

网友:
造成蓝屏的可能性太多了,驱动,如见,硬件松动等等;建议用测试盘跑一跑,看是不是西系统、硬盘问题;不是的话把主板上的卡都冲洗拔插一下,再仔细判断。

网友:
换件测试。。

网友:
看蓝屏代码才行,,吧,,,在从中找答案

网友:
先看下蓝屏代码吧

网友:
记住蓝屏的编码,不同的问题就不同的解决方法

网友:
没有软件测的,只能用好的配件替换查出有问题的配件。蓝屏的问题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