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手写板问题

楼主(2012-03-12):
有个客户在我这里买了一个手写板
用了几天就出现 写字半天没反应 然后等10秒左右 之前写的一下全出来了
拔掉USB后 再插上 可以正常使用半小时   然后就又没反应了
系统重新装了 手写板也换过   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已经换了3款手写板了 问题依旧

找不到问题在哪里        电脑也没什么问题
系统换了3个版本了

他之前用的手写板 卖给另一个客户 到现在都没出现问题

求高手赐教

补充内容 (2012-3-18 00:21):
我终于明白了 是手写板里面的智能联想在使坏  关闭后 解决问题

网友:
肯定你的手写板的驱动跟其他USB驱动有冲突....把有挂USB的东西都去了 比如.摄像头....你试试

网友A:
摄像头 的确是有  他的摄像头 就是USB即插即用不需要驱动的! 摄像头一直都能使用
我也试过 没启用过摄像头 手写板问题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 的确是有  他的摄像头 就是USB即插即用不需要驱动的! 摄像头一直都能使用
我也试过 没启用过摄像 ...

那USB鼠标键盘啊有么?

网友C:
USB接口供电不足,插到后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接口供电不足,插到后面看看。

前后 都插 试过!郁闷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USB鼠标键盘啊有么?

ps2 的键盘 USB的鼠标

网友B:
你把鼠标换了..我以前也遇见过.试试了好了.要是不行那就是手写板和他的电脑不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鼠标换了..我以前也遇见过.试试了好了.要是不行那就是手写板和他的电脑不兼容吧

我就解释的说 是他电脑的问题  鼠标又没在我这里买的  怎么换呢
手写板 他用他自己的另一个手写板试   也是要出现同样的问题(他2个电脑 2个手写板)
我就只卖了他一个手写板

网友:
换成PS鼠标试试...不行的话..就像上面楼的  USB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嗯 空了过去试试  这个客户经常路过我店! 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  呵呵

网友D:
很清楚了 是他电脑的问题 不是你手写板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再找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清楚了 是他电脑的问题 不是你手写板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再找台电脑

嗯 手写板 就在他哪里换下来的 在卖给其他客户哪里用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你不说换过2个手写板了吗 那你把换他电脑上不好用的手写板放其他电脑上九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