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GA这么容易虚焊,厂家却不改变这种焊接方法?

楼主(2012-03-12):
为什么BGA这么容易虚焊,厂家却不改变这种焊接方法?

网友(点评):
不这样做 大家吃球啊

网友:
请你把链接里的2楼到6楼的文章认真读完,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8521-1-1.html

如果愿意再把我发在链接的12的帖子看一下。

网友:
如果改变 了大家都去喝西北风啊     这样作业多好

网友:
BGA或回流焊本身只要工艺达到要求发生虚焊的可能很小或没有。导致设备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生虚焊的通常是设备本身的结构设计等问题。

网友(2012-04-14):
这个方法比用针脚+插槽工艺简单多了吧?

网友:
节约成本

网友:
你想想,假如桥和U一样都是插针脚的了,那玩电脑的人一定很爽,跟换CPU一样换桥。但是,这样会影响到多少靠这个吃饭的同行啊?多少BGA设备厂家倒闭?

网友:
不BGA 焊接  咱还有饭吃吗  感谢伟大的 环保局  让工艺变成无铅的  要不 现在 更不好干啊

网友:
改的话我们跟厂家就一起去喝西北风吧

网友:
看了一下,大家都是所闻非所答。
原因是这样的:随着IC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引脚数也不断提高。向QFP那样的封装引脚间距减小到一定程度就达到极限了,这时工艺要求也高很多。我记得大概是1969年IBM首先提出了BGA概念,BGA在占用相同面积PCB的情况下,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引脚数。
虽然BGA的问题也不少,但是综合来看,优于其它封装方式,所以大行其道了。

网友:
如果不BGA焊接改用插针方式反而会出现更多的接触性故障。
而如果用其他的封装形式,先不说干扰等问题,多引脚的IC的引脚往哪儿放可是个大问题了。

网友:
虚焊涉及芯片本身和mobo设计,焊接工艺也有关。老道的厂家是不会出这种问题,多半是发热大的芯片

网友:
焊接工艺和焊接材料是保证BGA可靠运行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