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看图纸,帮忙看看吧。

楼主(2012-03-12):
无聊看了一下图纸,熟悉了一下架构图,不知有无错,欢迎拍砖,还请问打问号的那处究竟是什么接口?
走USB 总线又跟RJ45走相同的信号线。。

网友:
端口复制器(port replicator)是一种用于笔记本电脑的附件,可以使多个设备例如打印机、大型显示器、键盘同时和笔记本连接。

网友:
是不是扩展钨啊?

网友:
lz到底指的是神吗啊

网友:
没见过,是老式本子上的,还是现在本子上有的接口。

网友:
就跟IBM上的扩展乌差不多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