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推荐一款万用表

楼主(2012-03-12):
哪位大哥推荐一款万用表
之前的快OVER了   而且费电  基本2个星期就要换电池 一节9V电池 3块银子
耗不起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解一下

网友:
问题是福禄克的价格上贵些

网友:
如果维修量比较大的话,建议选择数字台式万用表,不用换电池,而且稳定性高,质量也不错,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我的是台湾固纬

网友:
优利德 UT60E 和 UT70B

网友:
福禄克也有便宜的也才400左右做维修也够用一块电池我用了两年都没换

网友:
电池还不家但多买点批发价格接可以了 我门这里2元一个用的还可以

网友:
有钱就上福禄克
没钱就国产的胜利、 优利德,维希特等

网友:
DT-9205A,30元,电池用9V充电电池,或两节手机电池一节七号充电电池,串联。

网友:
UT61E  我用的  好用

网友:
福禄克的表
我发工资也会买一个

网友:
我有好多个福禄克的万用表,是二手的

网友:
一直用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