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通病显示器高压板保护了。改高压板

楼主(2012-03-12):
今天修的一台显示器,客户拿过来说是开机就灭,于是点了一下,果然是这样,报个价直接拆开,然后看了一下一体板的高压部分的变压器烧掉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用我们的专用点屏工具点一下灯管,灯管没有问题,然后直接改高压板了。先把电源板输出的12V到高压板的线断开,然后找个双灯的高压板,改三根线出来,分别是12V,GND,还有信号线,然后上电,没问题了,点了一会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原有的变压器要不要拆了?

网友:
维修显示器是真的要好好学习呀

网友:
我的acer显示器插上电源灯亮,再插VGA线,电源灯就不亮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没有改过电压输出是22V的高压板,也是W1916的

网友:
换变压器,鼓捣半天修好了多少钱?报个价大家爱也好参考

网友:
方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换个高压条,你们那里一般怎么收费呢

网友:
还是这个方法省事又安全,修那逆变部分太费事了,不知道你咋收费的呢?

网友:
小弟这里有一台长城显示器LED的,不知老兄改过没有,他原来是闪一下就灭,以为高压问题就定了高压,到货后接3根线不亮,换了几个都一样,以为他的高压不行,又换了一家定了几个,到货后接线一样不行,没办法以为不接ADJ不行就又接了一根,接好好后开机现象一样,线是接对了,不亮灯LED灯也绝对是好的。

网友(2012-09-19):
我也是直接改高压板省事情 空间够的话可以不用拆掉高压包 也可以直接拆掉

网友:
高压板最好用宽电压的。

网友:
报个价吧,让我们有个参考。

网友:
要是有图就好了,我是新手光文字看不明白。

网友:
要是上个图就好,一直想学习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