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w7065问题!

楼主(2012-03-12):
本人有几块apw7065芯片的显卡 都是无输出电压 开始都以为是IC坏 可是换过好的以后还是一样!
后来查工作条件说1脚的电压要大于5脚电压 量正常的1脚是13.5V 5脚是12V
可是这卡的1脚上接一个双二极管就直接接12V了
想请教下1脚的13.5V是怎么出来的 ????

网友:
  我遇到的 是12V 经过一个三级管 变成13.5V的。 二极管转换没注意看

网友:
只看到二极管,就没看到电容吗?BOOT电容,自举电压。

网友:
这个1脚BOOT脚  很多时候都是给VCC的电压高   你查下7脚电压  高电平才工作

网友(点评):
怎么叫很多时候?从来都要比VCC高,否则你还想让芯片正常工作吗?

网友:
知道的出来解释下为什么BOOT的电压给VCC的高 是不是升压电路得来的 谢谢

网友(点评):
自举电压,要详细给你解释清楚,那今天晚上就不要想睡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