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判断好坏!~

楼主(2012-03-12):
       三星显示器通指示灯闪一下就没了,  测电源一体板电压15V,5V供电正常,  手上没有通用的驱动板,   用什么方法可以测试下驱动板是否有问题,之前见过用可调电源也可以判断的 , 但具体的接法忘记了,,  求高手指导下哦。。!~

网友(点评):
先断开高压这部份,,,试一下,,没灭的话,,,就高压有问题

网友:
电源都正常
还用什么可调电源?
查看下灯管反馈
高压包
灯管

网友:
还是先查下高压部分吧。

网友:
      方法说的很详细  谢了哦     但是有些驱动板还有一组15V的供电 , 是不是测试的时候只要接5V和接地就可以吗 ? 如果开关控制正常 ,  就可以排除驱动板和开关了。。。

网友:
我也是初学,我说下碰见这种情况我的处理方法。一般12V和5V正常的情况,基本上电源部分能保证没问题,我基本上是把灯管线拿掉,外接高压条,能点亮就是高压条,不能点亮基本上就是驱动板了。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指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