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我的本本啊?!帮我判断下故障呗!

楼主(2012-03-12):
      小弟并非专业维修电脑的,但是上学的时候也学过电路,只是当时没好好学而已,后悔啊!正题是小弟的本在给别人做实验的时候把我的本给弄坏了。损坏过程是:别人的戴尔本背光灯不亮,想测试下他的本的高压板是不是有问题,看着我的华硕本的高压板接口一样,应该差不多就插到我的华硕本上了,刚插上高压板就烧元件了(后来分析了下应该是线序不多造成的),赶紧拔下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故障现象:重新插上我的本的高压板,开机灯亮,然后就没反应了,CPU风扇不转,貌似硬盘还在转,别的按什么键都没用,屏也是黑的,系统更是进不去。就是开不了机了。能帮小弟分析下这次错误的试了下高压板除了把他的高压板烧了,还把我自己本的什么地方给烧了呢。我觉得不至于是把主板烧了吧。还有就是我的本是华硕F80S的。我不知道是某个地方的保险或者电阻烧了还是真的把显卡或者主板烧了,有高手帮忙分析下没?谢过了!

网友:
难道是19V跟ON/OFF相连了

网友A:
送维修站吧。这不是你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维修站吧。这不是你能修好的

找不到好的维修员啊,我现在正想学学呢,以后也搞电子维修。能给分析下吗?

网友B:
看接口一样 就插!哎,还有笔记本高压条输入电压都是不同的。一接上烧高压条的话就是你的本的高压输入电压高于他的;如果是正负接反了也是要烧的。所以你的笔记本100%是伤到主板了。我见过DELL的这种情况是屏线插座的地方有个保险丝烧掉过,但他外接式有显示的,只是屏不亮。你的应该伤到北桥供电或显卡供电了。这种问题没见到东西谁也不知道哪出了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接口一样 就插!哎,还有笔记本高压条输入电压都是不同的。一接上烧高压条的话就是你的本的高压输入电压高 ...

你好请问还有救吗?

网友:
你的胆子不小啊,不过既然都换了估计你也不在乎不心疼了 趁机换本啊

网友:
外插个显示器先试试看啊!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在主板到高压板这块烧,如果想知道什么烧了可以开机用手摸主板,感觉哪里烫手(CPU显卡南桥北桥等发热芯片不算)就代表这个东西损坏,还有不能摸高压板灯管等高压电路(这些都是上千V的如果你绝缘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