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换了两条UMAX内存条,系统却认不出

楼主(2012-03-12):
最近换了两条UMAX(力晶DDR2 800MHZ)内存条,系统却认不出是用什么芯片,真是晕倒。

  电脑型号          AWRDACPI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64 X2 双核 4000+
  主板              超磐手 SUPoX nF520 Series (Nvidia MCP65)
  内存              4 GB ( 未知 DDR2 8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3160815AS ( 16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8500 GT ( 256 MB )
  显示器            明基 BNQ76C2 BenQ FP202W ( 20 英寸 )
  声卡              Nvidia MCP65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 磐正

--------[ 主板 ]---------------------------------------------------------------------------------

  主板型号          超磐手 SUPoX nF520 Series
  芯片组            Nvidia MCP65
  BIOS              Phoenix Technologies, LTD 6.00 PG
  制造日期          01/14/2008

--------[ 处理器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64 X2 双核 4000+
  速度              2.11 GHz (200 MHz x 10.5) / HyperTransport: 1000 MHz
  处理器数量        核心数: 2 / 线程数: 2
  核心代号          Brisbane
  生产工艺          65 纳米
  插槽/插座         Socket AM2 (940)
  一级数据缓存      64 KB, 2-Way, 64 byte lines
  一级代码缓存      64 KB, 2-Way, 64 byte lines
  二级缓存          2 x 512 KB, 16-Way, 64 byte lines
  特征              MMX+, 3DNow!+, SSE, SSE2, SSE3, HTT, X86-64

--------[ 硬盘 ]--------------------------------------------------------------------------------

  产品              希捷 ST3160815AS
  大小              160 GB
  转速              7200 转/分
  缓存              8 MB
  硬盘已使用        共 2633 次,累计 7886 小时
  固件              3.CCA
  接口              SATA II
  数据传输率        300 MB/秒
  特征              S.M.A.R.T,  APM,  48-bit LBA,  NCQ

--------[ 内存 ]----------------------------------------------------------

  DIMM 0:           未知 DDR2 800MHz 2GB
  型号              2048738050L
  序列号:           00000000
  模块位宽:         64 Bits
  模块电压:         SSTL 1.8V

  DIMM 1:           未知 DDR2 800MHz 2GB
  型号              2048738050L
  序列号:           00000000
  模块位宽:         64 Bits
  模块电压:         SSTL 1.8V

--------[ 显卡 ]-------- ----------------------------------------------

  主显卡            Nvidia GeForce 8500 GT
  显存              256 MB
  BIOS版本          Version 60.86.26.00.00
  BIOS日期          04/11/07
  驱动版本          6.14.12.6658
  驱动日期          20110108

--------[ 显示器 ]--------------------------------------------------------------------------------

  产品              明基 BNQ76C2 BenQ FP202W
  制造日期          2007 年 05 月
  屏幕尺寸          20 英寸 (43 厘米 x 27 厘米)
  显示比例          宽屏 16 : 10
  分辨率            1680 x 1050 32 位真彩色
  Gamma             2.20
  电源管理          Standby, Suspend, Active-Off

--------[ 光驱 ]---------- --------------------------------------------

--------[ 声卡 ]----------------- ------------------------------

  声卡              Nvidia MCP65 高保真音频

--------[ 网卡 ]------------------ --------------------------------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制造商            磐正

网友:
用CPU-Z或者AIDA6检测吧

网友:
能用就行,就怕不兼容

网友:
另外两根的频率一样吗?

网友A:
你是用360硬件大师或鲁大师检测的吧,把这两个检测程序升级看看。

网友:
检测软件是老版的吧,升级就好了

网友:
一般般的能用就好,800的贵呀

网友:
还是用金斯顿的比较好个人觉得

网友:
我也同意8楼的说法,耐用

网友:
二代的内存,能用就好。   二代比较贵~~

网友:
有马甲的一般很多都是打磨的`!spd可以造假没有多大意思~!稳定是王道~~!

网友:
检测软件换一个试试。

网友:
现在2代内存 太贵了  不过能用就好  检测软件升级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换几个软件试试看!!

网友B:
你主板支持800MHz的内存吗?

网友:
怀疑被用软件改过的,有点假

网友:
一看就是山寨货...害人呀

网友:
恩,换个新版检测软件再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360硬件大师或鲁大师检测的吧,把这两个检测程序升级看看。

都是最新的程序检测,也换了几个不同的,还是检不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主板支持800MHz的内存吗?
支持。就是检不内存颗粒品牌。

网友:
换软件试试 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