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变化太快,还是跟不上时代

楼主(2012-03-12):
今天接一联想M10上网本,板号广大FL1。说有时能开机,有是开不了,经测试,具体的故障现象为,
第一次冷机开机OK也能进系统正常使用。开机以后不能关机,一旦关机(不管是强制关机,还是软关机)后无论冷机
还是热机都不显示,电流0。02-0。34-0。64-0。57不动,看电流跳便很想是不过内存。但取下电源等大约2分
钟或者更多时间的话,开机又能显示,就这样一直循环,经过半天折腾才发现原来是USB的5V供电IC坏了,
于是开始满世界找这个TPS2065。后来终于在广大TE1的料板上找到和这个IC引脚功能一样的USB供电IC ,RT9711
,但郁闷的就是连换了三个RT9711都无输出。将FL1板上另外一个TPS2065换到先前哪个坏的U口上,又能输出。
只好直接飞线让客人先用着,等下次发货顺便发几个回来在跟客人换。至于这两个IC引脚功能全一样为什么不能换
我也没研究了,反正大家就记着这两个IC不能直接带换。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

网友:
楼主说下思路,这个故障很难发现
楼主可否说下思路,怎么查到USB供电方面的不?
我的就是神州的天運,待機時沒有USB 供電
直接连上就行了,就是待机时USB供电已经有了,神州的本来设计是待机就有

网友:
无私,敬佩

网友:
呵呵,真,是看来没看仔细呀

网友:
一个是EN高电平有效、、一个是EN#..低电平有效。。。。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5.0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太对了!

网友:
这个IC不能代换 我估计和第五脚OC#有关,可能加上或者去掉上拉电阻就可以了。至于EN脚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EN是要有一个从低到高的一个过程才有效。

网友:
说的太到位了

网友:
兄弟,你是如何知道EN信号,1个为H, 1个为L 电平有效的

网友:
楼上的解释应该是对的  。。。 LZ要仔细看图哦

网友:
哈哈   你应该在开起的脚上   加个反向器就能用了 。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3.6
AM2

网友:
此乃正解!

网友:
上三极管

网友:
不复杂,反相器很容易做的,三极管,7404 都可以
有点复杂化了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z4654688 -3 严禁灌水

网友:
说的是呀要看清楚呀...

dj8734 -2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z4654688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还用这么折腾吗,我都是直连的,找料很浪费时间啊!

呵呵 要是客户不在我也是这么搞的,搞维修的就拍找料!

网友:
没看懂,还得学习呀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

网友:
直飞可以用,学习了

网友:
直接连线就OK了,一个高、一个低开启条件不一样。

网友:
我 都是连起就好了不知道有影响没的 呵呵

网友:
学习了,路过的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开启的信号不一样

网友:
哈哈   你应该在开起的脚上   加个反向器就能用了 。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0203-1-1.html
能说明一下什么是反向器

网友:
还没遇到过,收藏

网友:
又长了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
这种一般也难遇到,LZ不错,很细心,要是我大头了,

网友:
那应该是集成了一个MOS管之类的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