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G31M3 V2 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12):
V星 G31M3 V2   开机  不跑内存。。D4卡住。。。刷BIOS解决。。这个BIOS比较难找。。刷了几次都不行。。刷完后第一次可以正常启动 第二次启动又跑D4。。 花了一天时间终于找到这个BIOS。。

网友:
什么BIOS  官网下的都不行吗

有见到你了,,这个bios我有,,

网友:
官方已经没有这个型号的BIOS了。。其他的不行 我都刷了。。一样内存不过,,

网友(点评):
ms 以前的bios我都有。。

网友:
既然这个BIOS不好找,LZ可否将其分享下

网友:
在我另外一个帖子上有。。。

g31m3 V2 ms-7529 ver1.1 BIOS.zip

283 Bytes, 下载次数: 22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BIOS根本就是错的,大小才几百字节。下了才发现上当。。。

网友:
G31现在的BIOS都是1M的,压缩RAR文件也500K左右

网友:
能跑码的板子,直接刷了不跑

网友:
额..不好意思。。我上传错了。。在我另外一个帖子上有。。不好意思。。

网友:
l另一个贴里的也是错的。

网友:
额。。不好意思、、那天不小心删了。。重新帮你们在论坛找了一个。。。

网友:
噢,楼主比较有耐心哈!是八脚的吗????

网友:
对。。。八脚的。。。 SOP封装的、

网友:
有这样的事?你是不是用迅雷下载的??不能迅雷下载啊,要本地下载才行的

网友:
楼主(11楼)的是映泰G31的BIOS.确实在V星G31上可用,但刷了网卡会缺少MAC地址。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可以,,,只是给刷黑的朋友刷回去,,。。45了一下。。把自己刷的删了。。错的上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3块板子都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