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给推荐个万用表,我是新手不懂这个谢谢!!?

楼主(2012-03-13):
各位给推荐个万用表,我是新手不懂这个谢谢!!?

网友:
福禄克,耐用,省电

网友:
优利德   胜利   都可以

网友:
FLUKE美国福禄克数字万用表F15B|行货现货|        这个更牛

网友:
优利德   UT61B    200块左右

网友:
一般刚学维修的买个200以内的就可以了,等技术强了在买好的!

网友:
刚开始还是用胜利的实惠一点

网友:
现在用 福禄克15B 很好

网友:
胜利9801,价格90-100元,实惠~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

网友:
胜利VC890C + 可测温度 三极管 电容 自动关机!150元左右,经济型

网友:
我在用胜利890D

网友:
多谢楼主和各位高手分享

网友:
我就买了个50块的垃圾路过...测测电压.阻值没问题,可以用就足够了...

网友:
我要努力向LZ学习,把家里的286修好.

网友:
如果维修量比较大的话,建议买台式的万用表,不用换电池,质量又好、、、、、、、、、

网友:
新手的话优利德,胜利就可以了!福禄克有点小贵!我用的是山创SC1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