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停在logo.动不了.求高手.

楼主(2012-03-13):
开机停在logo,提示DEL进BIOS.和F12
然后.键盘换了USB,PS2的都动不了.不知道是死机了还是什么问题,开机嘀的一声自检正常
硬盘和光驱都没接.  内存,和电源都换过好的.还是一样.只有显卡没换过.
.

另求一个问题,,在测试一块显卡时.插上后,电脑就无法开机了。。为什么?

网友:
插显卡时查下显卡插好了没,是不是没接触好;显卡与主板不兼容(少见);主板供电不供足;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放电试试了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有的机器不插测试卡开机,有的机器插上测试卡反到不开机了。

网友:
插显卡就不显示,说明显卡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
相同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机子是正常的..

网友:
是电脑主板有问题啊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啊

网友:
开机就死机了最麻烦这种,要不然刷bios不行的话只有换u

网友:
  你把硬盘拆了 看能不能过LOGO。 如果过不了  主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USB接口短路容易不过LOGO

网友:
上下是两个问题啊.兄弟们...第一个问题.估计也是主板坏了.但是我想知道坏的是哪里啊..

网友:
刷下BOOS  不好用滴话 换板子吧

网友:
刷bios、
你检测下显卡附近的原件

网友:
刷写 bios  我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刷写bios后 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