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power g5用的6800U显卡,花屏!!

楼主(2012-03-13):
不是很花,就一点点花屏吧,所以就试着加焊GPU,结果还是这样,  然后觉得是显存虚焊,加焊了,
结果还是这样。。  搞不懂了,是不是要重新做BGA会有效果。
之后,感觉还有可能是电路问题,
不过没发现电容爆浆啊。  是不是二极管坏了?
现在机器开不了啊,进系统就自动关机了。。。。郁闷
搞不懂。。。
本人菜鸟,请各位大大,高人指点!
谢谢!

上图
花屏现象:
1、

2、

3、

4、

5、

6、

6图上方的点点,是不是可以用来测试电路的呢? 测电压,之类的。。。  请高人指点……

7、

8、

9、

10、
最后上张加焊图吧- -

求高人指点一下 ~~~~

网友:
搞不懂了,我来向大家学习

网友A:
加焊吧  主芯片不行的话就看看现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吧  主芯片不行的话就看看现存。。。。

我已经用安泰信   风速4 至 4.5,  温度 280 至 330 的吹过gpu了,吹了三次,   每次都吹10-15分钟。   还是不管用,   至于显存,也吹了两次,还是这样。。。         对了,之后还发现pcb有轻微的变形,不过应该正常的吧,见过很多卡用久了都这样子。。。。        想到用MATS查看是否显存问题,可是,mac不支持dos启动      搞不懂啊~~~      各位大大帮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用安泰信   风速4 至 4.5,  温度 280 至 330 的吹过gpu了,吹了三次,   每次都吹10-15分钟。   还 ...

gpu动了没有呀?照你说的那样你也不知道焊的怎么样/也不知道焊好了没有  当你温度吹的差不多的时候你用小镊子什么的轻轻动它一下看看能动不/如果动了就焊透了      你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gpu动了没有呀?照你说的那样你也不知道焊的怎么样/也不知道焊好了没有  当你温度吹的差不多的时候你用小镊 ...

不要太过用力   要不然后后果.............     温柔点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太过用力   要不然后后果.............     温柔点儿/

好!  今晚回家试试,这卡折腾了很久。。。 如果太大力,估计要拿去给人BGA去了
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  今晚回家试试,这卡折腾了很久。。。 如果太大力,估计要拿去给人BGA去了
感谢你的建议!

恩恩,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我是在等高人指点。。。       如果风枪还是搞不掂,那就给人赚个BGA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用安泰信   风速4 至 4.5,  温度 280 至 330 的吹过gpu了,吹了三次,   每次都吹10-15分钟。   还 ...

还是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