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待机有3V5V吗?

楼主(2012-03-13):
联想G450不加电,待机0.01,没有3V5V,开机按键电压不正常19V,电源芯片为RT82068,找不到芯片资料以及这款机器的
,这款机器待机有3V5V吗?
芯片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有的 ,开机键上有19V电压也是正常的 ,建议楼主还是先修待机吧。

网友:
这款机器待机时有3 5 v 的

网友:
当然有三伏和五伏啊

网友:
先把待机修出来在说把

网友:
有可能是 3 5v芯片坏了,找找资料看看 这个芯片有LDO没有,

网友:
待机当然有3 5了

网友:
刷个BIOS先,有的是BIOS参与开机的,BIOS不正常,EC不发出3 5 V开启信号

网友:
3V5V已经修出来了,但是还是不加电,待机电流太小了,连0.01都不到,开机按键依然是19V电压,BIOS刷过了不管用,这款用的EC是KB926QF-D3,手头没有这个EC,EC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查开关和 EC之间有无断线!

网友:
3V和5V是哪儿的问题,查引起的原因

网友:
期待楼主的答案啊!

网友:
有3V和5V

网友:
3V5V是控制芯片坏了,换了个好了,但是依然不加电

网友:
联想G450图纸,这个论坛有链接,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94312

网友:
这款有待机 3 -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