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C P4M800 -7 重启跑DO

楼主(2012-03-13):
ESC P4M800 -7 重启跑DO 放电又可以跑码
求思路
重启
求助

网友:
主要查下CMOS线路 开机线路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主要检修板子的CMOS线路,和南桥本体是否正常。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查查CMOS电路

网友: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
重启多半是某个电压

网友:
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