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常见故障简易判定

楼主(2012-03-13):
笔记本常见故障诊断

常见故障列表:
不开机                          外接显示无法切换
不显示                          读写卡异常
液晶屏暗                        声音播放异常
开机自动断电                    PC卡使用异常
硬盘/光驱不读                    键盘故障
USB/1394不读                   系统电池充电异常
画面显示异常                    网络连接故障

不开机
不良现象:按下电源开关,开机指示灯没有显示
可能故障件有:
1.确认不良现象:用手按下开机按钮,看其是否开机?
   拔下电池,只接外接电源;重新插上电池,只用电池。
2.如果是电池不开机,则检查电池是否有电?
3.如果电池电量充足,但仍不开机,则可能故障件:电池/主板/其它
4.如果只是外接电源不开机,首先检查外接电源指示灯是否亮?
5.如果外接电源指示灯亮,仍不开机,则可能故障件:电源/主板/其它
6.如果两者都不开机,则可能故障件:主板/其它
返回

不显示
不良现象:开机后,开机指示灯亮,但没有显示
可能故障件有:
1.外接显示器是否有显示?(注意切换到外接显示)
2.如果外接显示器有显示,则可能故障件:主板/液晶屏相关
3.如果外接显示器没有显示,则可能故障件:CPU/主板/内存/其它
返回

液晶屏暗
不良现象:开机后,液晶屏有画面显示,但很暗;外接显示器正常
可能故障件有:
1.背光板:无法将主板将主板对主板电源进行转换,无法为液晶屏提供高压交流电;
2.屏线:主板和背光板电源线路不通或短路;
3.主板:主板没有向背光板提供所需电源;
4.休眠开关:按键不良,一直处于闭合状态;
5.液晶屏:液晶屏上的灯管无法显示;
6.其它软件类:如显卡驱动等;
返回

开机自动断电
不良现象:开机后,能运行程序,随机自动断电
可能故原因有:
1.CPU风扇相关:首先检查CPU风扇是否能正常运转?如果不能正常运转(开机瞬间观察),可能故障件有:主板\风扇;风扇能正常运转,CPU风扇扇热是否良好?如果风扇和CPU接触不良\主板故障也会导致上述故障;
2.供电电源不稳定:分别检查外接电源和电池供电状况;
3.其它:软件相关或主板本身问题,用户使用环境等因数。
返回

硬盘/光驱不读
不良现象:开机后,无法进系统,不读硬盘;光驱不读碟,无法引导系统
可能故障件有:
1.硬盘/光驱:主板无法检测到硬盘,光驱或能检测到但是无法正常读取;
2.主板:主板故障,无法检测到硬盘,光驱,无法正常读取;
3.其它因数:软件相关。
返回

USB/1394不读
不良现象:USB/1394设备无法正常识别,读取
常见故障原因:
1.设备接口不良:检查设备接口是否有损坏?是否接触良好?设备连线是否导通,屏蔽良好?
2.主板不良:如果主板有多个同类型端口,先检查是否每个端口都有问题?如果都有故障,可排除主板接口问题;主板使用其它型号USB/1394设备也无法正常使用;
3.USB/1394设备:USB/1394设备在其它机型上也无法正常使用;
4.兼容性问题:机器使用其它型号USB/1394设备正常;此USB/1394设备在其它型号机器上也可以正常使用;
5.其它软件类:驱动程序等。
返回

画面显示异常
不良现象:开机后,液晶屏或外接显示设备显示不良
可能故障现象及原因:
1.开机显示不良:一开机,就显示不良(如LOGO画面),此时如果液晶屏和外接显示同时不良,则可能故障件:主板/其它;如果显示端口其中之一正常,则可能故障件:相应接口或线路/液晶屏相关/主板/其它
2.刚开机显示正常:刚开机,未进XP系统之前显示正常,进XP后显示花屏等不良,则可能原因有:显卡驱动程序/主板/其它;
3.兼容性类:外接显示设备或液晶屏的型号匹配性问题;
4.其它:软件导致等
返回

外接显示无法切换
不良现象:无法正常切换到外接CRT,S-video等显示设备
可能故障原因有:
1.相关接口不良:输出到该显示设备的线路接触,导通不良,线路信号衰减等;
2.驱动相关类:显卡,快捷键等相关驱动程序未安装或未正常安装;
3.主板:主板故障
4.兼容性类:机器和外接显示信号不匹配,电脑无法识别到显示设备等相关
5.其它软件类:软件冲突等
返回

读写卡异常
不良现象:常见读写卡(MS/MMC/SD/SM/XD/MS Pro卡等)无法正常读写
常见故障原因:
1.卡槽接口不良:检查读写卡接口是否有损坏?是否接触良好?
2.读写卡写保护开关:确认卡是否处于写保护状态
3.主板不良:主板使用其它型号读写卡也无法正常使用;
4.读写卡故障:读写卡在其它机型上也无法正常使用;
5.兼容性问题:机器使用其它型号读写卡正常;此读写卡在其它型号机器上也可以正常使用;
6.其它软件类:读写卡驱动程序等。
返回

声音播放异常
不良现象:无声/杂音/内外喇叭共响等
故障现象及可能因数:
1.无声:内外喇叭同时无声,则可能故障原因:主板/驱动程序/其它;如果只是内喇叭无声,则可能故障原因:主板外喇叭接口/内接喇叭/主板/其它;
2.杂音:内外喇叭同时有杂音,则可能故障原因:主板/驱动/其它;只是内接喇叭有杂音,则可能故障原因:主板/内接喇叭/驱动相关;只是外接喇叭有杂音,则可能故障原因:外接喇叭本身/主板/驱动相关;
3.内外喇叭共响:此类故障可能故障原因有:主板外喇叭接口/主板/其它;
4.其它相关不良:具体故障待描述
返回

PC卡使用异常
不良现象:PC卡界面设备安装不上或工作异常等
常见故障现象有:
1.GPRS无线上网卡杂音:在拨号浏览网页时系统喇叭总是发出“滴滴”的干扰声。该类GPRS卡安装在其它型号的机器上可以正常使用且无杂音。实验验证该类问题为兼容性问题,和GPRS本身工作特性相关;
2.GPRS/CDMA无法安装:安装过程中会被计算机自动禁用,系统提示错误代码,故障可能原因:系统中断冲突,需要更改中断号或升级相应驱动程序;
3.插卡非损:GPRS/CDMA卡尺寸和机器卡槽不匹配,造成卡槽“非损”;
4.其它不良
返回

键盘故障
不良现象:开机报警,键盘无输入,连键,键位冲突等
常见故障现象:
1.开机报警:某些机型开机时BIOS会检测内置键盘,如果其功能异常,系统便会报警并当机;
2.键盘无输入:部分或任意键无法输入,则可能故障原因:键盘(如:进液等)及接口相关不良/主板/相关软件;
3.键盘连键:则可能故障原因:键盘(如:进液等)及接口短路等不良/主板/相关软件;
4.键位冲突:同时摁下三个以上键位时,系统无法正确识别,只能输入其中的两个键符,此现象和内置键盘本身编码方式相关;
5.其它类不良
返回

系统电池充电异常
不良现象:电池充不上电,充电指示灯不亮
常见故障件:
1.主板:主板无法正常侦测到电池电量,或充电线路坏,BIOS软件问题等;
2.电池:电池内部充电线路故障,无法正确提供主板相关充电信息等;
3.外接电源:外接电源供电功率不够或者电压不稳定等;
4.其它
返回

网络连接故障
不良现象:网线连接不通,无法上网,网页连接不上等
常见故障现象:
1.网线连接不通:网络图标打“红叉”,显示网络不通,可能故障原因:主板/网线/相关服务器/其它软件类;
2.无法上网:显示网络已连接,但是无法上网,可能故障原因:主板/网线/相关服务器/其它软件设置类;
3.网页连接不上:有些网页能够连接,有些连接不上,经常断线,可能因数有:网络MTU值不对/其它相关不良;
4.其它不良
返回

网友:
在仔细一点就好了!概括性的东西很难懂哎!

网友:
长知识了 !!感谢分享!不过要是把解决办法再说下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