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power g5用的6800U显卡,花屏!! 求救各位

楼主(2012-03-13):
转正后,马上从新手区,转帖。。。
现在十分痛苦和悲剧。 三天内坏两张卡。

以下是6800u:
不是很花,就一点点花屏,所以就试着加焊GPU,结果还是这样,  然后觉得是显存虚焊,加焊了,
结果还是这样。。  搞不懂了,是不是要重新做BGA会有效果。
之后,感觉还有可能是电路问题,
不过没发现电容爆浆啊。  是不是二极管坏了?
现在机器开不了啊,进系统就自动关机了。。。。郁闷
搞不懂。。。
本人菜鸟,请各位大大,高人指点!
谢谢!

上图
花屏现象:
1、

2、

3、

4、

5、

6、

6图上方的点点,是不是可以用来测试电路的呢? 测电压,之类的。。。  请高人指点……

7、

8、

9、

10、
最后上张加焊图吧- -

求高人指点一下 ~~~~!

网友A:
你把显卡芯片和显存芯片重新做   试一试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显卡芯片和显存芯片重新做   试一试
   应该可以的

重新做BGA吗?   这样就悲剧了,自己没有做BGA的工具,风枪做,不敢冒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显卡芯片和显存芯片重新做   试一试
   应该可以的

对了,请教一下,一般GPU最高能承受多少的温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了,请教一下,一般GPU最高能承受多少的温度的?

我都是240      你可以试试
    没BGA  可能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240      你可以试试
    没BGA  可能不好做啊

啊,240?   我一直都用   风速4 至 4.5,  温度 280 至 330 吹gpu的,吹了三次   还是这样,
开始怀疑是电路问题,不过这样花屏,也应该是虚焊的啊~

光催 效果不行啊

网友:
有哪位大哥可以帮帮小弟啊~~~

网友:
等待中,新人学习~

网友C:
第一次见这么霸气的 AGP。。。。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这么霸气的 AGP。。。。

这个是AGP PRO,加强版。   苹果机上面用的,就是这样才麻烦,不能用dos下得所有软件,都不支持。。。

网友:
恩~~好像看上去的确很难修~~这卡看上去真的很牛的样子啊~·

网友:
6800重置不合算吧。。。我这都有7片冒修 想死  不过是pci-E的  卡不值钱不说,原件一大堆 难修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