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 CP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2-03-13):
今天接到两块华硕P5G41C-M LX的主板,有一块是上电自动开机,,有一块是CPU供电不正常。。这两块主板有什么通病吗,,是不是CPU供电通病。请大侠们赐教。。谢谢

网友:
这哪有通病啊
     慢慢查吧

网友:
修板不要太依靠通病,哪来这么多通病啊,如果都是通病,那我们干技术的还有什么技术含量,只要会焊接的人都会修了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