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问题-

楼主(2012-03-13):
昨天 客户那来了一个显示器,拿来的时候正常、客户也是说过一会就要灭,经检查高压板部分有一对8脚的模式管有问题了,自己没有,想换一个高压板吧,但是换了过后,发现亮度调节,尽然不起作用了,不做知道怎么回事,求助、、、、再请问各位朋友,你们换通用的高压板、一般接那几根线呢???、我一般接12v   地   on/off。

网友:
补充说明 、其他功能都可以用  就砸只有 亮度调节 不可以,

网友:
有可能驱动板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