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重启就黑屏

楼主(2012-03-13):
   有台R400(独显)的机器,客户拿过来时是没显示我拆开放了下电就有显示了,进了系统后就是装不上显卡驱动,重启后就黑屏一定要放电才显示,不上硬盘单板重启有显示,进PE重启也黑屏,我显卡 南桥都换了问题还是一样,修到这里没有思路了请求高手的指点、、、、、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LZ装的什么系统?

网友:
BIOS可能有问题

网友:
找个BIOS  刷下 看OK不

网友(2014-11-15):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67595-1-1.html看看这个是不是有启发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有个 一重启就不显示的  放电就好了 开机进系统 一重启有不显示了 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