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变色

楼主(2012-03-13):
屏变红色   高压板正常  驱动板正常  屏应该坏了吧    能不能维修呢

网友:
灯管老化咯

网友:
先换灯管在说

网友:
那可能是灯管 了 弄张图片 上来看下

网友:
我很支持这个说话

网友:
就是能显示和屏好的一样不过就是变色了  还有屏上有些地方像水一样的波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灯管老化,上下都要换

灯管老化  会变色吗?
新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老化  会变色吗?
新手不懂

有时候会亮度低   颜色会泛红

网友:
哦   我试试看

网友:
oooooooooooo收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