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不显示

楼主(2012-03-13):
长城M1931液晶显示器,按键板电压正常,屏线换了新的,开机指示灯会亮,就是不显示,量驱动板及屏线的输入电压为5V,正常吗?会是哪里把电压拉低了,请高手帮忙了

网友:
说都没说清楚
   5V 12V出来没
                      你整屏线搞浪?

网友:
这个机器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这个机器一般都还在保内

网友:
多数都是MCU程序问题,刷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