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电源开机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2-03-13):
电脑开机不显示(主板通电,风扇也能正常转动,就是显示器不显示)确定是电源问题,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的哪里出的问题,怎么修?

网友:
你确定你内存是好的?

网友:
重新插下内存

网友:
如果主板正常,确定是电源的话,大多是电源的负载能力弱,少数是单路电压不正常。这种情况下可不接硬盘,只接主板、光驱,启动后测三个输出电压,如其中一个电压不正常这修这电压就行,三个电压偏低则按负载能力弱来修(大电容、主开关管间的50V1-10U小电解,后级输出滤波电容等都是必查的)

网友:
那CPU有没有电压?

网友:
首先用一个好的电源替换一下,确认是不是电源问题,如果是的就测各路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特别要注意测灰色线(PG信号线)是否正常(正常是5V的)。

网友:
应该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首先用一个功力大的电源替换一下,应该是电源问题
..我就碰到过, 更换功力大的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