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3-13):
今天接了个ASUS A6000的老破机器。  客户说掉电。我用稳压电源电。电流走到1.4总有掉电,我就给拆开了,吧所有的负载都给拿掉了,在用稳压电源开机,  电流走到0.4左右又掉电。我迷茫了。我不太会跑电流,求高手救命,这老机器有换打件的不要么。

网友:
好像是内存啊,

网友:
嗯,一般都是

网友A:
不会你接什么,送给别人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你接什么,送给别人修吧!

会说话就别放屁,你脸上那是屁眼么。

网友:
你先借条好的内存,换下,不行。就查供电。。。找到图纸,赖心电来

网友:
看看北桥  的温度高不
   还有就是风扇的转速

网友:
加焊北桥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容易出问题,而且是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