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E420 Fan Error

楼主(2012-03-13):
手头有个E420  开机风扇报错

说是以前进过水,但是风扇转的好好的,无奈客户着急,我订购了一个新风扇

换上去故障依旧,有时候报FAN ERROR 有时候报 温度传感器错误。

查了查图纸,加焊了温控芯片,(FAN PWM 以及 FAN TACH)

无果,后来很无奈,找到开机芯片上有一个FAN ID ,应该是风扇识别,加焊了开机芯片

然后有找到28角,跟风扇第5角,也就是FAN ID 是接在一起的。

我实在是没招了,现在开机就FAN报错,有高手能指点下吗?我怕换开机芯片换出其他问题也没动。

网友(点评):
看看哪边有进水的痕迹吧 温控 EC一块换

网友:
以前遇到的  都是直接换风扇就OK 了   LZ说的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

网友:
你这个问题先要刷一下bios,还不行看一下6-7脚电压是否为高电平。最后就是ec

6 7脚是什么呀。为什么要为高电平呀?

网友:
不会吧,换了也不行么,现在好没有,我这里好几个这样的机器,都是3  5V不正常的,电感 的地方不正常,电压只有0.7V左右,

网友:
查下这些信号电压正常不啊 有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是没有遇到过啊。。期待楼主能尽快解决

网友:
刷一下BIOS吧,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其实我第一想到的也是BIOS,先放电后重刷;实在不行就把风扇中间的控制线取下来,不装了,风扇供电飞到5V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