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320G硬盘线路板问题!

楼主(2012-03-13):
一客户抱来一台电脑,是两人打架拿电脑出气所为。主板千疮百孔不说,已经修复。内存直接换。但这还有一块WD3200AAJS硬盘线路板被戳掉了几个元件,这个没搞过啊!上几个图大伙帮看下,谢谢!

这是我找到的同型号好板模样。

这是坏的板,就是有一个5个脚的IC不好搞,哪位知道信息的帮下忙,或者哪个有WD3200JJAS的线路板不用的可否EMS?谢谢!

网友:
不错啊学习了,刷BIOS 开机了

南极宝宝 -5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你回复的什么东东!建议斑竹处理下!

网友A:
照得清楚点再发出来,看不到

网友:
照的太差了。

告诉客户配不上,换盘吧。

网友:
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网友:
有点模糊,如果,不要数据的话,就让客户换盘,要数据的话,就报个高价,去市场买个好盘,把板换上取数据,好盘再卖出去。

网友(点评):
这招高!利害。

网友:
图片很模糊看不清楚

网友:
就是这里的元件搞掉了。

网友:
算了,直接换硬盘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得清楚点再发出来,看不到

同意此楼意见

网友:
什么照的啊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