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6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2-03-13):
接到收机器掉电,直接拆机,发现NEC电容,后,把电池充一会电,点,现象一样,适配器,电池都掉线,就不是电容了,客户说,在看电影的时候突然黑屏,中间出现了白光,机器版号是6050A 2303101-MB-A02ATI的显卡,有经验说兄弟说下可能是显卡吗

网友:
是我   出现这种清楚    就做BGA试试

网友A:
如果不确定情况,直接BGA的话。客户拿来是开机的,万一上过之后不开机我怕麻烦,想确定情况再入手

网友:
修电脑有风险,做bga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确定情况,直接BGA的话。客户拿来是开机的,万一上过之后不开机我怕麻烦,想确定情况再入手

这样的就给客户说清楚
     它不是看电视的时候出现白光吗  那不就是白屏嘛
         多数是显卡啊

网友:
风险给客户说  不修拉到

网友:
看死 CPU 背后是不是 有  NEC的一个大电容 有的话  换一个

网友B:
楼主可以把电流发出来参考一下吗 ?开机后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电流发出来参考一下吗 ?开机后的电流!

开机电流0.88~0.92~1.26~1.47~。1。76《亮机》~1.87~1.97~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电流0.88~0.92~1.26~1.47~。1。76《亮机》~1.87~1.97~2.00+

感谢楼主回复,谢谢!机器都亮了 楼主还在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回复,谢谢!机器都亮了 楼主还在求助?

麻烦你看一下标题好吗

网友:
温控检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