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家小型的电脑维修店需要怎么准备啊

楼主(2012-03-13):
请问各位老板,开一家小型的电脑维修店(包括台式机和笔记本)需要怎么准备啊,大概需要些什么装备,备些什么配件和元器件呢

网友(点评):
哥 你是不是搞维修的 啊 自己用的机器多不知道哈 服了你

网友:
准备钱就行了

网友:
艰难  打算好不赚钱

网友A:
基本的维修工具,焊台,风枪,烙铁,示波器,笔记本和台式机的料板,常用的电容,电阻,电源管,芯片(包括液晶显示器),还有其他一些常用的配件,如如笔记本的屏,最好备几块,高压条,屏线,屏轴,灯管,风扇,液晶显示器的通用驱动板,高压板,还有试机的CPU,内存,台式机的显卡,等。先想到这些。供参考。

网友:
同意楼主 还加上假负载、打阻值卡、主板检测诊断卡、30V 5A直流电源、万用表

网友B:
大哥,你是打酱油的还是倒江湖????,既然你准备开维修店,你肯定自己心里有个打算啊,不可能心里没底就要开店啊,况且,开维修店也要会修电脑啊,看你说得样子你是外行吧!!!!

网友:
先准备好钱,其它的看着办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是打酱油的还是倒江湖????,既然你准备开维修店,你肯定自己心里有个打算啊,不可能心里没底就 ...

我是正在入门中的外行,看到多数网友的言论,茫然了啊,看样子真正学会了,也不好混啊

网友:
说实话,这样开店风险极大,因为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不过你也可以先考虑清楚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维修工具,焊台,风枪,烙铁,示波器,笔记本和台式机的料板,常用的电容,电阻,电源管,芯片(包括 ...

示波器才开店用不着,量起来才考虑

网友:
看你的业务模式是怎样了,如果倾向销售就多准备销售的配件,如果倾向维修就多准备工具,刚开始没必要把所有东西都配齐,弄个差不多以后需要什么在慢慢补

网友:
如果你自己有技术修的话 。该用什么东西 应该自己知道的。      除非请师父,自己当老板那样的话准备钱就行了。

网友C:
一开始可以少买点。发展发展看看发展的方向在定向发展,在买相关的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可以少买点。发展发展看看发展的方向在定向发展,在买相关的工具

看你开店主要维修什么?主要维修的配件多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开店主要维修什么?主要维修的配件多买点。

自己维修还是请人维修呢?

网友:
我也想找个位置开店··就是冒得位置咯。

网友:
先买些基础的.比如:风枪.焊台.一些常用的小电容.小电阻.及一些内存卡,显卡,还有一些键盘等电脑零件,
还有一些屏或主板及清洁剂等,最好还买一台复印机
.

网友:
工具要买  其余什么电阻啊 电容啊  直接买两块料板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如果会维修肯定知道需要什么东西。工具没必要一次性买全的。慢慢的按需补上就是了,我也是刚开的电脑维修。以前是修手机的。

网友:
小到什么程度哪,
芯片级还是,就是做个系统什么的啊,

网友:
我现在也是开电脑店当中,位置不好,难混的下去啊,准备另找地方。 你可要看好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