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待机0.09 ,按开机就直接掉到0.00,,无思路

楼主(2012-03-13):
IBM T43 待机0.09 ,按开机就直接掉到0.00,,,量各个电感阻值正常 ,,没有腐蚀的地方,,拆出来,,机器成色非常新呀,,碰到这样的机器,一点头绪都没有,,都不知查那里了

网友:
应该是 CPU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查下15v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近段时间很多是主板受潮的、了   先烤一下

网友:
先查公共点。再查待机。3v 5v。其次、1。8V 1.5V 1.2V。你乱打阻值不测各电感电压有什么用啊无语了。估计保护隔离你都没测

网友:
感觉你的待机电压偏高了点

网友:
待机偏高了,可能有轻微短路,重点先查保护隔离及充电电路、待机电路、待机和开机电路

网友:
待机偏大了吧?

网友:
待机这的可以性高,先拆网卡看下待机电流多大,正常应在0.01-0.03间,测下是隔离保护还是待机这保护。

网友:
待机电流偏大,测是隔离保护还是待机这保护。

网友:
1.8 1.5 1.2都是谁的电压,我忘了都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加电掉电至待机为0

网友:
待机好像大了。

网友:
加电直接掉还是到什么数值才掉的 两种情况不一样的

网友:
我也觉得待机偏大,如果待机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cpu供电,吹下可能就ok啦

网友:
待機電流偏大

网友:
好像微短哎,你量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待机有点偏高 看样子有短路

网友:
待机偏高,换max1901,3.3v 5v供电芯片试下吧

网友:
待机偏高。 建议楼主。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查一下待机下的电压都出来没有,电压没有出来待机电流也会偏高

网友:
不知道思路。。。  望解决方法。

网友:
待机偏高啊,看看网卡,

网友:
待机偏高有很多原因  要仔细查一下

网友:
搞好了,,,,摸着5V电感有点发热,,然后就换电感 ,还是一样,,无思路中,,量到一个二极管,有56V,,我从到没有碰到过有这么高的电压,,,,就查到这里有个地方断线了,,飞线,,OK

网友:
1901第二脚 与D32断

网友:
原来是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