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L-IG31A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3-13):
客户送修一lenovo主机,主板型号是L-IG31A主板不跑码,主板CPU供电,内存等供电都正常,,刷了个BIOS芯片,换了个IO涛声依旧,每次遇到不跑马,但供电正常机器都不知如何下手,压了压CPU 都没反应,不知各位有何建议,有没有这块主板的通病??

网友:
自己抢个沙发,

scq330 -2 发求助你还灌水?

网友:
南北桥的供电电压,内存的电压,IO工作条件,CPU到北桥的AD线阻值。。。。。全部检查一遍,不跑马就按照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的顺序来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