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花屏,各位有经验的老鸟给个意见!!

楼主(2012-03-13):
前几天有个客户送过来一块V星7300gt,花屏,上机测试后加焊,花屏解决,第二天客户有送回来了,说还是花,OK,上机检测,dos下正常,系统引导的时候花屏,无法进入桌面,给客户说再加焊,等客户走了以后再次开机测试的时候发现,用手按着核心的背面的时候显示器抖动,然后不花了,不按的话开机还是花屏,再次加焊也没有解决,老鸟给个意见,下面该怎么处理!!

网友:
排线重插一下,经常有这问题

网友:
可能是背面的电容虚焊了

网友:
背面电容虚焊了。

网友:
背部的电容 掉了

网友:
GPU问题,加焊没用,没多久又不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这块显卡我已经放弃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测试下屏线通不通,有没有断线。也有可能是显卡后面的电容有损坏,实在不行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