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7741-27C显卡PCB掉点.求助

楼主(2012-03-13):
取显卡时这个点掉了.现在上新显卡(G86-740-A2)也是两分屏,现在这个点不知道连到那里了.请那位师傅手里有这个料板的帮忙看看这个点连到那里了.谢谢.客户要的急

网友(点评):
查一下图纸,看显卡的A31这个点是什么作用,若是空脚不要管它

网友(点评):
一楼的说的思路不错,不过那个点貌似是B31

网友:
顶一下才行.这么快就掉到第二页了

网友:
芯片的PDF加上本的图纸应该可以查出来,没查查看么?

网友:
掉这一个点,有时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是有关系,就要用点图去查

网友:
没有找到本机电路图.

网友:
找到点位图吧,
然后看

网友:
这个要知道哪得看点位图啊

网友:
掉点比较麻烦啊

网友:
目前就只有把希望放在那位师傅有这个料板上,帮我看看啦

网友:
这个要看点位图才能找到,或者有人正好有这样的料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29058
可以参照这个点图 看看你掉的那个点是什么信号

网友:
用放大镜看看这个点有没有用,一般没有线路的,都是空点!

网友:
用放大镜看一下PCB板,掉点的周围如果没有连线,那就是空点,

网友:
找过了都不行.参考的话是空脚,但我觉得肯定不是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