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 加电无显

楼主(2012-03-13):
接到客户一台机器 C600 加电到0。4A 无显,通常是北桥672,换了一个北桥 好了,过会机器冷了,又不行。加一下又亮了,后来发现q504给北桥的3。3V只有1v.控制极是正常18V,换了一个中功率MOS管 ok

网友:
那原来的北桥就没坏咯

网友:
是的,原因可能是小三条腿的MOS管功率不够

网友(2012-04-16):
有点像我怕现在手上这一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