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G41 TWIN V21 bios【成功】

楼主(2012-03-13):
主板图片如图所示

红色的是V20,别搞错了,

图片的bios是插片式的,我刷的板子是8脚贴片式的,一次刷写成功。

主板之前跑码 E0EB,喇叭会嘀一声,有时嘀两声。
刷写后直接 00B1,亮了。

网友:
谢谢,必须收下

网友:
红色的是v20?哪里是红色不明白

网友A:
这个在官方网可以下载吧

网友B:
台式机 有8脚的 32脚的  怎么还分贴片式的和插片式的?

网友:
BIOS是个关键的东东呀!维修不亮的机子要注意这个。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资料收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官方网可以下载吧

嗯,可以从官网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 有8脚的 32脚的  怎么还分贴片式的和插片式的?

8脚是区分的,有插件的,就是那种插在座子里,或者和这样形状差不多的,图片上的就是。
还有一种是贴片的,和8脚的mos管差不多,但是比8脚的mos管大一些。
需要仔细看才能找到。

网友:
主板上找个BIOS芯片应该是很简单的问题咯?
8脚所说的贴片  应该是SOIC8  还有种SOP8(比SOIC8宽点) 。 插件的应该是DIP8

PLCC的现在基本没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21是绿色的板
V20 是红色的板
两者布局差不多

哦,指的整个板子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