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维修显卡有测电压怎么测试。好像有种工具

楼主(2012-03-13):
请问一下,维修显卡有测电压怎么测试。好像有种工具
哪里有卖或怎么自己做,谢谢高人指点~~~~!!!

补充内容 (2012-3-15 14:09):
测试显卡的时候,不用插在主板上,直接用一个外接工具供电

补充内容 (2012-3-18 20:58):
没人知道这种东西吗???

网友:
那种是测金手指的电压的,带灯的,但咱们维修时经常要测显存,GPU的电压,还是自己拿万用表测好点、、、、、

网友:
翻翻前面的帖子,肯定有。、

网友:
LZ说的是测试显卡的时候,不用插在主板上,直接用一个外接工具供电吧。

网友:
本人初学者,觉得维修显卡应该比维修主板好学吧!

网友:
看见有用故障卡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万用表实际点吧  ?

网友:
期待大神降临~~~{:soso__1830660891722214753_3:}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显卡也能修吗??

显卡为什么不能修?

网友:
找显卡供电的图纸,自己做一个,楼主图片上的座子是自己做的.在论坛上搜索,应该很好找到的.

网友:
这个是DIY 的显卡供电线,修显卡用的。

这个好像是饼哥的专利,问一下他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自己制作供电线的,坛子里有教程,自己搜下吧,能找到,

网友:
自己做的  你搜索下月饼的贴子把  里面有的

网友(点评):
别人也都理解,只有一个说是测金手指电压的不理解。其实这个就是给显卡提供12V和3.3V的供电,只能修供电故障,显卡并不能工作,所以其他故障也不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