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老花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13):
每次屏线擦一擦接上,好了,有时候用着用着就又花了,有时候是放着,第二天接起来又花屏了!真纠结,除了屏线,还有啥地方会这样呢?遇到好多台这样的了!

网友:
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网友:
台式机屏线直接换掉,笔记本的话要检查检查

网友:
看是屏线本身的问题,还是接口虚焊(驱动板上的接口和屏的接口)的问题,驱动板上芯片虚焊也有可能